索尼e230显示器求助,不显示绿色

楼主(2012-10-06):
确定线没有问题,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都说尾板问题,不知道具体怎么查找,重点检测哪里??

网友:
补焊视放尾板试试。一般都可解决,补焊后还不行,测CRT三阴极电压报上来看看。

网友:
补焊视放尾板.故障依旧,前级视放iccxa2067as绿色输出电压严重偏低才290mv.输入电压正常,是否说明这个ic坏了.

网友:
视放坏了?没有熟人?

网友:
直流电压正常不代表交流信号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