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进系统慢的维修

楼主(2012-10-06):
            今天又接到同行的一台主机,说进系统慢,要转好几圈才可以进系统。接过来看了下,是惠普MCP61PM-HM的主板,心里乐了,因为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特地跟大家分享下,如果重复了的话,请大家骂吧打吧。。先看下主板的型号, ,这种主板很多都是爆电容造成死机的,我想这大家很多都遇到过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系统很慢,要转几十圈才可以进系统的,之前我那个修主板的师傅也遇到过,刷过BIOS,烤过桥,但最终都没有解决,只好交还给客人。如今,到了我接修主板了,有一次也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本来不想搞的,后来想试下烤下桥看看行不行,因为在单桥来的嘛,我一看到单桥的班我就喜欢烤桥,烤完真悲哀啊,既然把桥烤坏了,还不显示了呢,幸好给客人报了风险。接着不接,又来了这么一台主机,⊙﹏⊙b汗,首先我不敢烤桥了,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故障依旧啊,没辙了,问问修笔记本的师傅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也跟他反映了以前的情况,他也说不好搞,他修主板的时候 没遇到过,也许他之前修主板的时候还没有AM2这样的主板吧,后来,他叫我要不先把BIOS放下电再写个BIOS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我就按照他的话去试验一下,哇塞,奇迹出现了,还真可以啦,哈哈。从那以后,看到这样的板子的这种故障我就高兴了,因为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遇到这样故障的时候,我有在论坛上查过资料,好像没有人这么说过,只有人说要改BIOS什么的,希望没有重复吧,不然我的下载分又要下载了,可怜啊,之前1000多下载分,为了下载BIOS资料,一下子就没了,幸好兄弟们给我加分啊,再次,我谢谢你们。最好附上一张我的工作台的照片,嘿嘿。
          维修总结:惠普MCP61PM-HM进系统慢的解决方法,一定要先把之前的BIOS清空,然后再刷个新的BIOS上去。

网友:
楼主工作台还有静电皮 那里买的

网友:
这样的方法 受教了!   谢谢分享你的 经验让我们学到未被遇到的 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
一般刷bios都是先清空后写入的

网友:
你前面的师傅连这种常规排除法都没用过吗

网友:
备份 擦出 写入 检校
支持发帖

网友:
要刷BIOS?进BIOS里面重新加载一次不就好了么

网友:
楼主 BLOS会影响吗  我遇到的很多  我都以为没故障

网友:
牛叉啊 这都给你发现了

网友:
学习了 之前我修到 死机的 换个系统或者 换电容就搞定了 肯定这个板特殊

网友:
我明天也试试,是桥坏了,给客户换板留下的, 练技术换了桥就慢死,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舨是不用拆机箱盖就搞定的。。。

网友:
看样子  BIOS 出问题的还不少啊  学习了

网友:
这几天遇台硬盘死活做不进系统还分不了区的主机,就是放电好的!

网友:
我的映泰790跑FF 也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清空,难不成你刷BIOS不清空的啊!!!!!

网友:
这是ECS MCP61的通病了,刷BIOS是要放电的,楼主的工作台很整洁,不错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刷BIOS要先清一下,否则会出很多怪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乱做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
要先放电,然后再刷BIOS,刷的时候是清空了啊。       这个放电是不是清CO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