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液晶电源板英文标志是什么意思作用

楼主(2012-10-06):
电源板输出电压5V还有一些英文标mute vol  on/off dim 请问一下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
MUTE    VOL静音      ONOFF开关      DIM    控制

网友:
我搞了这么多液晶怎么没看到过 静音和控制这两个

网友(点评):
那是板子上带喇叭的或带音频控制的。

网友:
自己改板的话。哪些可以省略略或者与一般驱用的板的adj 、blon可以相接?

网友:
2楼正解   自己在不知道的话 去百度查一下这些英文意思么

网友:
不要忽悠人家,VOL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