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求助。。。。

楼主(2012-10-06):
康佳35016935电源板升压到400V马上降到320V左右,
求助

网友:
查PFC的开启信号和保护电路

网友:
有图上图的话,有助帮你分析。安你说的应该时PFC 没工作。

网友:
楼上正解 有电路图好分析

网友:
PFC电源是这样的,在没有负载的是不开PFC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一开机就掉电黑屏?麻烦详细描述一下情况

网友:
开机400V工作.然后马上变34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