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玩游戏时不能大屏问题

楼主(2012-10-06):
联想G470本,I3 2G 500G 装好系统后下载两个显卡驱动,装显卡完成后会提示安装驱动包故障,其它都正常就是玩游戏不能大屏怎么回事,从官网下载也不行呀,系统是64的,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控制面板-NVDIA控制面板-在左侧选择显示-更改平板显示器缩放-使用NVDIA缩放功能,设置完了最后保存退出再进游戏看看是不是已经满屏了?

网友:
游戏全屏的方法如下,百度找的,这个挺管用: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输入“regedit”依次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然后右键点击Configuration
选择查找,输入Scaling,在右框内即可看到scaling,右键scaling选择修改,将数值改为3即可
要是还不行的话 多搜索几个scaling  把值全改为3

对了 你的独立显卡驱动可能没装好,装成WIN7系统,重新下载HD7370显卡驱动。

网友:
还是没搞好,

网友:
百度一下  或者 直接 官方 客服

网友:
嗯!下载个:驱动精灵把显卡驱动更新为笔记本认证版本吧!

网友:
我这里就有游戏全屏软件。需要的话可以拿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