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外接CRT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我想请问大家 笔记本裸板测试 有些笔记本可以外接显 有些为什么要进系统切换呢??求解

网友:
外接 crt 显像管的显示器吗 有的进系统切换  如果没有显示你可以按快捷键切换呀 。 一般的笔记本如果你没有接屏幕的话 。VGA 应该一直都有信号  没有的话你按快捷键切换一下。

网友:
进系统要按键才能切换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说法啊。不过有些机器比方说HP的机器有些不接屏也不亮外接的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标准的,只能凭以往经验或者上网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