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不通电一例

楼主(2012-10-06):
板号A-5081P  PM45芯片组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机后测量公共点无电压,对地阻值正常,此时确定保护隔离电路没有打开
如图:VIN电压由充电芯片BQ24751控制保护隔离电路产生,接着查PQ302 1\2\3脚电压19V  4脚也为19V, 原来PQ302导通的条件没满足,接着测BQ24751的条件
1、PACC:19V
2、ACDET\ OVPSET:2.6V
3、VREF:3V
        经过对BQ24751的基本条件的测量确定其输出ACDRV#信号条件已满足,为什么ACDRV#信号还为19V呢,于是更换了BQ24751结果还是一样。拆下PQ301、PQ302测量也均为好的,根据电路分析,此时有可能导至ACDRV#为19V的元件只有PC306、PR304了,于是又把这两个元件直接挑开,奇迹出现了,ACDRV#信号为12V了,后装回PR304故障解决,PC306空着没装。

总结:BQ20751在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已正常输出了ACDRV#信号,只是由于PC306的损坏漏电,又把ACDRV#信号给抬高了

       由于换了充电芯片,担心会不会充电不正常,于是也把电池装上去试试看能不能充电,装上电池后,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充电电流从0.4   1.2  1.8 一直跳到2.2才停止,充电灯一直在闪,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因为见其它的机器在充电时充电灯是一直亮的,最初还以为灯闪为充电不正常报警呢,于是对充电电路检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后没招了想装起来进系统看看吧,没想到进系统以后充电提示正常的,此时的充电灯也是一会闪一会不闪的。由于以前没注意观察此机的灯在充电时是什么状态的,在这里差点走了弯路,还好没有对充电电路乱修一通,否则不仅浪费了时间,最后结果如何才不知是什么样的呢,呵呵

 会员10423362元2022-12-13 18:58
 会员5307782元2022-11-14 20:10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错  看来以后可以先考虑下小元件

网友:
BQ24751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因为电容漏电的不过隔离不好修
楼主很细心啊 后海看看可以充电啊
发帖不容易 加分

网友:
我手上有个,SONY的就是控制脚不正常,我修好久没有修好。

网友:
不错   细心仔细  我们的榜样

网友A:
索尼的保隔电路修起来有点麻烦,它的保护电路太多了,以前我有一个就没修出来,直接飞线过就就会保护,

网友:
看过之后,深有体会

网友:
仔细看了看,LZ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钻死胡同的,一般都会怀疑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也高手呀,手上一样的问题,明天也要好好查查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思路分析还是清晰的,
你测PQ302时发现S极和4脚电压一样,还应该测一下VIN电压,但这个电压我想应该会比VIN低0.5V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对PC306进行怀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思路分析还是清晰的,
你测PQ302时发现S极和4脚电压一样,还应该测一下VIN电压,但这个电压我 ...

这个我还真没仔细去对比过,谢谢兄弟的提醒,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我再好好去对比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一个 适配器检查信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开心,厉害。。

网友:
一个小配件坏了,好难查啊

网友:
嗯——了解……不开机的充电反应……。这机子俺也修过……也是这块问题

网友:
高手啊  不懂英业达  希望楼主给点资料 QQ  756851472 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保隔电路修起来有点麻烦,它的保护电路太多了,以前我有一个就没修出来,直接飞线过就就会保护,

我上次没有直接飞电,我是飞了控制脚结果能开机了

网友:
pc306 这个电容在这是干啥用的啊 为什么这个电容坏了 引起那个信号拉不低

网友:
字太多了,看不下去了

网友:
细心啊,绝对精华

网友:
小弟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从大家的维修经验也能学到不少的东西。支持讯维网。

网友:
小元件是维修人员最容易忽略的。

网友:
新手想知道下 为什么你一排查就查这个地方VIN这个地方呢。。隔离保护就没其他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经验丰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