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家庭有两个无线路由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06):
我有两个路由器,都有桥接功能,目标是想实现从路由器无线连接主路由器(宽带),直接用桥接功能连接,实现上网。从路由器作为无线交换机,连接从路由器的电脑可以上网吗?

网友:
网上相关帖子多的是,可以直接查找,很容易的

网友:
是可以的呀,无线路由器产品外壳上就写有此项功能的呀

网友:
我按照网上的办法操作,为什么会出现WDS关联状态呢,而不是连接成功,我都有扫描到对方却处在关联状态。求解答。谢谢。

网友:
我近来把它当作交换机使用,两个无线的可以桥接成功。并且都是在同一网络中,第一人AP1不开动态IP.第二个可以。一切正常。宽带仍然在找机会试,希望也能成功。

网友:
这个还得自己操作啊,我做过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