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料????

楼主(2012-10-06):
由于料上面已经炸了个洞根本就看不到上面写的字,只能看到RT9后面就看不到了。上图:

就是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手上有这款屏的麻烦看一下。

网友:
一点都看不清楚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是?

网友:
看不清楚,,有点难搞只有等到一模一样的屏上找

网友:
这个事屏的升压芯片···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53.2e13f4&id=14800689230前面加http连接里面有型号

网友:
那芯片坏 60%换后 会有返修。还是会坏的。还不如剪废屏飞线来的快

网友:
剪废屏飞线没玩过,下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