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帮忙解释下笔记本中的几个常规问题

楼主(2012-10-06):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822-1-1.html 在这个里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为了大家能更好的交流,于是本人又单独发个贴子,希望大家能在这里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对于以下几个信号问题,还以戴尔:D640 板号:09919-SA为例:请高手们回答一下,谢谢,不懂的请不要乱说,因为这样会让学习的人走弯路,请理解
1、EC的97脚(AD_IA):此信号由充电芯片BQ24751的8脚输出。经查VICM信号为适配器电流检流放大器输出,大小为CSSP-CSSN的20倍 请问一下VICM信号在待机时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2、EC能正常输出RSMRST#和PM_PWRBIN#信号能否就证明EC在开机前的工作就正常了

3、是否只要南桥的RTC电路和南桥本身正常,南桥的RTC晶振就会起振(当然是在谐振电容、电阻肯定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南桥的RTC起振还需要其它的什么条件。
对于以上的几个问题,本人只能说似懂非懂,始终没有最终最确定的答案,特发贴在此求助一下高手们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
一、计算是充电芯片内部完成的。CSSP-CSSN压差非常小,必须要放大。二、可以这么认为吧。三、RTC电路正常就能起振。

网友:
谢谢无边大哥的指导,也就是说CSSP CSSN作为电源总电流的正负电流检测信号,VICM的电压是由CSSP减去CSSN再经过内部将其压差放大20倍产生VICM信号,我这样理解对吧  但VICM电压在待机时应该为多少正常呢,听朋友说在待机时这个信号的电压很低,大概在0点几伏

网友:
第二点和第三点应该是肯定的,至少我是一直这么认为的。

第一题在认真学习中,楼主研究的知识好透彻,要知其所以然,我刚入行,只知道些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