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为何点不亮21以上的屏

楼主(2012-10-06):
我的通用驱动板为什么点不亮21以上的屏???
       是板子不支持这么大的屏吗
   高手指点下

网友:
NTA91B支持22寸还有2270

网友:
21往上 就是21.5 分辨率就是1920x1080的..通用板 点是能点 就是要另烧对应分辨率的程序..通过改变跳帽不能全部实现

网友:
烧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还有木有其他办法 多学习下

网友:
程序刷对了没

网友:
要么自己刷,要么买别人刷好的,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网友:
去配板。人家直接帮你烧好程序的

网友:
你的这个板子是鼎科的万能板好像不能刷数据吧它是通过跳线设置的,它的最高支持22寸液晶1680X1050分辨率。你想上21寸以上的屏就得支持1920X1080的驱动板!

我也是要刷也是拿乐华的那个万能板刷。
鼎科的万能板可以刷数据的。

网友:
还要先保证你 的屏是好的

网友:
10#楼说的完全正确,这种鼎科万能驱动板,不能刷程序,只能用跳冒来点亮21以上的屏。只需要跳冒来回跳直到跳好为止就可以。

网友:
这是正常滴,烧一下吧

网友:
貌似2621如果跳线不支持的分辨率,就得烧写一个专用的程序.
这时,跳线就不起作用了.
如果想改回用跳线来改分辨率,得再刷回跳线的程序.

网友:
鼎科的可以刷程序的,但不从来不用它来刷,我备用鼎科2270的,还有乐华2025、91B、92C、93A的,我一般只刷乐华的

网友:
要烧程序的

网友:
楼主这块通用版只支持最大19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