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VCORE供电后,CPU就会发热了吗?

楼主(2012-10-06):
AMD的单桥主板,知道人师傅们回答下吧

网友:
那是肯定发热的。除非你的CPU坏,坏了也应该发热的

网友:
会热的,但不代表CPU是好的!

网友:
有电流了,当然会发热了。

网友:
是说只要满足供电一条CPU就发热?那就是说即使发热了CPU也未必工作了?

网友:
肯定是会的~!但不在工作状态的时候热量是很低的,譬如复位不正常的时候!

网友:
当然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