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io风速和温度

楼主(2012-10-06):
请问大家拆装io风速温度通常多少

网友:
400度50节风

网友:
700转 45度

网友:
350-400 风速4档

网友:
个人习惯:380度  3.5-4极风力

网友:
每个人不一样的吧,自己多拆装几次就会知道那个合适了,拆的时候习惯5级风,420,装的时候3级半,380。

网友:
这个不同的风枪不同的设置
因为要看实际出风口的温度和风速而定。
你找几个坏主板实际吹吹就会有体会的,原则上就是时间尽量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太短你的温度肯定太高了,太长就是温度太低。
在能流畅取下IO的情况下温度尽量低,可以尽量提高风速来增加热补偿效率。
多试验一下就会明白自己设备的特性了。

网友:
380度,风力6级

网友:
没有标准答案。。全看自己爱好

网友:
个人感觉行就好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况吧, 每个人习惯不同, 风枪新旧吹出的温度也不同.

网友:
400档,风速4节

网友:
我用的风速:2-4    温度:380-480.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重点看你跟自家风枪之间的默契程度。不同的风枪,风速和温度也有一定差别。我工作间的风枪就用上面的参数,而同事工作间的风枪风速得打到5-7,而且那只风枪的温度也有点偏低。
扯了这么多,实际上,焊接重点在于摸清你手中那把风枪的”脾气“。
祝你焊接成功!

网友:
7速  400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