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维修

楼主(2012-10-07):
今天晚上接到一台CQ40的本子,想一定是通病吧,客户说到其它地方修过了,没有修好,二修机!!那就不好搞了,算了吧,还是收下来,拆机,上面好多个地方动过了,上电吧,电流0.02左右,但插电源的地方指示灯没有亮,我用的是HP专用电源头,那EC一定有问题了,查了一下,原来EC被换过了,原来的是KB926QF D3的被换上KB926QF C0的版本不一样,二话不管拆下来,去料板拆了一个D3的,装上,电源指示灯亮了,一按开机,可以上电了,但电流到0.3就上不去,一定是3V 5V没有被转为正电压吧,查了一下U33与U32正常的,可以转的,查了一下CPU供电,原来没有CPU供电,那就查ISL6262条件吧,供电OK,查到VR_ON时没有,心想这个是由EC发的,先测一下有到EC,拆机的EC有问题了,现在手上没有新的换,那就飞线吧,直接从EC的+3V接到EC的121脚,就是VR_ON的,上电,电流上去了,接上屏测亮机,OK,收工。

网友(点评):
修的好顺 这样的二修机 来多少 好多少哈哈哈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CQ40二修机、北桥被干过。我从干了北桥 电流上到1。3~1。4左右、我加焊了显卡 故障依旧。之后就上不去了。。。。

网友:
分析的很明白、!

网友:
似乎修的行云流水啊 学员很厉害
前排回复 沙发坐上

网友:
修得蛮快的 思路清晰 要我都没有头绪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CQ40 AMD CPU的主板,故障为不显:用手压北桥后可以显,后加焊北OK!

网友(点评):
是集成的吧 通病来的 一般加焊还可以顶三个月

网友:
我也刚接一台大短CQ40的机器,隔保管短路2个,CPU供电上管短路1个,51125的+5vL只有2.7V,发热.查得有点郁闷.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明白
,,,,,......

网友:
厉害啊   学习哦 但是也的实践啊

网友:
楼主基础和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楚

网友:
思路清晰 修起来就是没那么费劲啊 我小白白 还有待提高哈

网友:
明确跟你说这个机器的C0跟D3是可以代换的。只是电池会有报错而已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这个机器通病多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清晰。

网友:
这样强制飞一个VR ON信号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