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修的进来,谈一下静电消除(希望版主顶起,集体福利啊)

楼主(2012-10-07):
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人维修台用木头的吧,易花,易腐,还非常贵。
最多是用铁架加木板,或者和我一样,用铁架加玻璃。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人坐时,脚是在底下的吧,手摸机箱,脚碰到铁总有被电的一次吧。特别是大脚部分,敏感得多。
现在就为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给想法,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清电消除器,或改什么线之类的,

如果哪个大侠认为必须挖地三尺,埋个三叉做个地线,再重新布到插座里,做成三相电之类的想法,就别说了,这么大的工程,我宁原被电几次,也不愿停电整顿!

网友(点评):
楼主,你对静电的概念理解有误!你那不是静电问题,是漏电问题,电源插排良好接地后,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点评):
正如宇光说的,为了人身安全,请保证接地良好;如有需要防静电,那可以买一块放静电台垫,不贵,再接根引线接地就OK了。

网友:
我是用木头桌子上面放一块不太厚的大理石的。

网友:
你这个是没接地。也就是店面的线路,接地线没有接是空的。挖地三尺 埋铁管 。那是是专业接地。我是接自来水管。我以前也不接地 ,图省事,后来修好的主板 装上机箱,出了几次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没办法,还是自己接个地好一点。很容易击穿mos管 和芯片。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有。一般维修量大或者专业点的维修点 他们都还要铺静电皮 和带静电手链。

网友:
接地线最好还是有的 ,  还有加个地线, 并不是就成为三相电, 不同概念 。

网友:
地线是地线,还是要搞仿静电的台布

网友:
防静电台布是那种厚胶皮吗?

网友:
静电布有什么用,你手摸机箱,脚碰上铁架,直接就麻了

网友:
静电手连限制了活动范围,不理想。 还是要更先进的设备才行

网友:
我维修台有6个点,接地应该什么做才最快最好

网友:
木头的还好啊,用了近十年了,就是周边有刮花,上面垫点垫子挺好的

网友:
算了,我还是花点钱让人搞个专业的地线吧,档口开也不一天两天的事,这钱还是省不了咯

网友:
接地很重要啊

网友:
将地线接到铁的水管上或铁窗上也很好啊

网友:
是哦。。是漏电吧。。。静电。你放了电哪还有静电。

网友:
我的店面是在自家的,对用电的线路稍加改进的,没办法,也是老房子,不改不行。

都说,可接地线到埋进墙壁或是地面的铁的水管上,其实安装在墙上的铁拉门我看是行的。不管怎么样,这么些年来,在我家的机器,我都没有摸起来麻麻的。倒是有些机器,在我家没事,拿回客户那里摸起来就麻了,这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就是说,在当初店面装修的时候,我叫电工在整理电线线路的时候,店面内是给拉了地线了,然后自己给地线接到了铁拉门上。有人说不安全,万一漏电铁拉门上就有电了。

后面的维修台那边也是这样处理的,个人认为还可以的。

还有一个,到冬天了,天气干燥,人体带静电也多,我是准备了那种防静电的手镯,无线的。但个人总觉得这种好象只是心理作用的。拆开来过,里面只一只电阻而以。不过戴总比没戴要强吧。

网友:
谢谢,我明天就搞一个接到外面去

网友A:
必须有合符标准的接地线,同时要注意电源插座要是左零右火,很多无牌电工都把线接反了,以致电脑机箱漏电严重,帮多个客户改后一切正常。

网友:
我师父说得没错  讯维  真是好网站

网友:
静电是必须要防的,有些电路板和电子元件被静电击一下就报废了,而且你查了半天还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加防静电膜盖在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合符标准的接地线,同时要注意电源插座要是左零右火,很多无牌电工都把线接反了,以致电脑机箱漏电严 ...

这个是比较重要?

网友:
  這個防靜電環 還不錯用

网友:
注意几点:
1、人身有静电,在冬天更甚,所以要带防静电环,否则静电会击穿零件。
2、台面垫一块防静电胶板是效的。
3、注意客人也有静电啊。
4、电脑机箱接地不良,也会积累静电的。

网友:
新手学习经验了。没想到静电的威力这么大。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高手啊,220加个接地线成为三相电,再用来修电脑。 无语

网友(2012-11-15):
我以前在联想售后 所以桌子用不锈钢的铺上防静电布和地板 ,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最后所有地线但是连到一条水管上啦。

网友:
这的东西的确值的注意

网友:
设备接地,我的方法是接到水管上,房间的底线好像没有用的,修主板前洗手,带防静电手腕,铺防静电桌垫,带防静电手套,静电害人啊

网友(2012-12-17):
设备接地如电源插座,烙铁
静电接地如工作台静电皮,手环
俩种均需要接地,而且是分开接入大地

网友:
接地线最好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