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掉电

楼主(2012-10-07):
来自: 广东深圳
神机出 神一般的问题 进系统掉电 PE也一样 散热 搞了CPU 电容换了 还是一样 有时又可以进系统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 冷机也一样 想动显卡又有黑胶不好下手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指点一二哟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183-1-1.html
看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多 多 尝试把。。。。。。。。。

网友:
南桥BIOS,我有个掉电的就是刷完好的
反对楼主:
5.0
shu9919
反对楼主:
你试过? 我屡试失败。

网友:
遇到过跟你的故障一样的 纠结了好久 最后是导热管坏 温度过高

网友:
刷下BIOS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心的吧

网友:
等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