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866 能用C5027 替换吗?

楼主(2012-10-07):
  长城电源 的C3866  能用C5027  替换吗?

网友:
完全可以换,5027是带铁散热片需要加绝缘片。

网友A:
谢谢指导 再请教一个替换C3039  可以替换 C3866吗?
还有一个 C4242  能替换1300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 再请教一个替换C3039  可以替换 C3866吗?
还有一个 C4242  能替换13007吗?

去下个晶体管手册吧!一般代换原则:参数高的代换参数低的,注意引脚排列就行。

网友:
网上也可查到晶体管参数,注意:参数高的代换参数低的,注意引脚排列。

网友B:
我用D4242替换成功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 再请教一个替换C3039  可以替换 C3866吗?
还有一个 C4242  能替换13007吗?

C3039可以用于辅助电源部分,C3866可以用于主电源部分。C4242可以代换13007。但1300系列更容易购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D4242替换成功过

用D4242 替换什么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3039可以用于辅助电源部分,C3866可以用于主电源部分。C4242可以代换13007。但1300系列更容易购买到!

谢谢 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4242 替换什么成功了?

替换的13007啊

网友:
什么电源呀,电脑的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