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的装不系统,晕了

楼主(2012-10-07):
一个杂牌的上网本,装不系统
然后就出出现下面的一屏

再后来,就一个鼠标停在桌面,
不知如何搞了,请同行,给点建议

网友:
能进PE不,或把硬盘取下来,

网友:
你的内存多少G的?是不是山寨三星的内存啊?

网友:
检查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楼上正解,看看硬盘坏道有木有

网友:
内存条 硬盘都换下来看看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第二你把GHOST文件复制到硬盘里面然后装一下试试,不行的话换个安装版试试。用U盘量产CD-ROM 安装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 装完 ,放回去解压

网友:
我咋看内存坏了

网友:
前天有个台式,
系统装到99%就卡死不动了,
光驱 U盘都一样,
检查硬盘,还没到三分之一就一百多个坏道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用U盘进PE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内存条 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他的硬盘容量真实多大,很多山寨机的配置都是刷上去的,假的很

网友:
用排除法

网友:
先装个WIN7试试,2700以后的U装XP好像都有问题

网友:
嗯!检查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或者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其他电脑上装一下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再换个版本系统看看

网友:
我怀疑某些人只会用Ghost的方式安装,有没有试过用传统的慢装法啊?

网友:
是的用排查法看看

网友:
我这里有个神州笔记本 也是这样内存硬盘都换过 故障一样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