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砸坏了

楼主(2012-10-07):
有块被砸坏的板子,外观上没看出有什么问题,能通电,就是通电后检测卡无代码,CPU供电1.44V,CPU也热,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下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去整理一下不跑码的维修发上来,刚好也复习一下。

网友:
查查南北桥有没有供电

网友:
CPU座子那有问题吧,被砸过的难搞的

网友:
根据板子的芯片组来检修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看可有CPU复位,砸的板子希望不大了,可能总线断线或者BGA芯片焊点脱落

网友:
楼主知道不跑码怎么修吗?这个是主板维修基础吧?不可能一点思路都木有。

网友(点评):
知道就不发帖了

网友:
看看南北桥虚旱了没有

网友:
看看主板有不有断线和短路。

网友:
看看时钟晶振

网友:
被砸主板先看外观有没断线、掉件,压一下座子、桥看有没空焊。。有CPU供电测量CPU的PG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按主板工作流程一步步修。

网友:
不跑码的维修引用月饼前辈的话:“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拆、换”
供电:所有S极不接地的场管、CPU以及桥周边的电感和精密电阻。同芯片同电压
时钟:时钟芯片所有的33、22Ω有1.6左右电压,带X的电阻是0.4左右,还要看PCI/BIOS/桥/CPU/PCIE有木有收到时钟。
复位:查板子芯片和插槽的所有复位,PG。
总线:CPU----桥   北桥----南桥   南桥-----IO/BIOS   PCI总线,  这里要借助打值卡了。
拆:周边设备,网卡芯片,1394等
换:换IO,加焊或者更换CPU座子和北桥。
当然这之前还是要遵循常规检查流程:由外到内,由软到硬。
砸过的要细看外观损伤掉件、断线、虚焊等等

网友(点评):
就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主机被砸了吧。。板子被砸没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