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触发 求高手

楼主(2012-10-07):
联想F41 不触发 ,待机0.04,没有3V 5V,测保险没有电压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有3。5V待机的 好象触摸板下面有个8脚的管子取了看下

网友:
B+短路了,,量各个供电电感,看哪里有短,这板子有PJ的焊点,好似12-18,忘了具体哪一个了,要不直接走老路查B+的预供电电路吧

网友:
看b+电路是不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没是不是只有4V左右电压呢,如果是的话有个管子穿了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那一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短路拉低了 你测量一下 cpu 内存 充电 有没有坏的电容

网友:
写的什么,不触发?这应该写不加电吧,如果只是不触发,待机应该要有的。。 这种只怕是二十伏都供电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