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玛雅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10-07):
开机半小时后,就变这样子勒。 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冷机的时候可以正常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各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
换条屏线试下

网友:
看滤波电容死了没有,屏供电的那个,

网友:
你换根屏线试、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吧! 看状况屏可能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上的三极管有微短路造成的。

网友:
换2个电容不好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供电偏低了 你量一下啦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换屏。

网友:
屏供电上看下3.3V正常

网友:
问题是逻辑板是一个贴片电容变色,颜色变暗黑色,换之OK,用放大镜够得找才找出来。

网友(点评):
逻辑板叫的很咬嘴不是 屏电路上面的贴片电容有问题应该是

网友: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显示器,给那个修屏的人说是屏的芯片坏了,没有找到适合芯片,就这样挂了。

网友:
屏坏了         更换吧

网友:
感觉是屏挂了

网友:
真是玛雅(妈呀)

网友:
换通用板点屏看一下..看是屏问题 还是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屏线问题多

网友:
1:屏线  2:驱动板 3:屏本身

网友:
我早在以前的一台显示器也出现过这样,拿去修过,我的是屏线,换了根就好了。

网友:
屏问题,大多数玛雅屏都是这样出线屏挂的多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检查屏线有无完好。

网友:
屏坏多些!还有就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