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恼火问题。

楼主(2012-10-07):
接个液晶出现个怪问题。连接电脑没开机前看上是好的。一开机液晶屏和开关灯一直闪。我把VGA拔了从插问题就好了。好了之后用起来正常。怕是屏线问题把屏线用酒精清洗过。还是一样。郁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是个EMC 19寸的。型号是FV926W
电脑

网友:
查看电源板和主控板,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