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00插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2-10-07):
遇见一台神州F2000笔记本.开始是不触发.拔掉电池也是一样、拆机检测。发现有些部位有发霉的故障。清洗干净。可以触发了。测试OK装机。最后一步装上电池再开的时候。问题来了。又不触发了。拔掉电池就可以了。以为是电池问题。跟客户说电池不行了。发 了块电池回来。还是一样。麻烦了。拆机检测发现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是有待机5V的,用电池的时候没有.用电池开机。红灯跟绿灯反复闪烁、就是不触发。求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下。前辈指导下改从哪开始

网友:
应该是电池切换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芯片可能性大呢还是线路问题比较大。周边零件都换过了。只有芯片没换了。充电芯片是8602GN.待机管理芯片是815LN

网友:
重点检测充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