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双显卡重启不亮

楼主(2012-10-07):
现象就是论坛上的通病一样,开机正长进系统,再开默认独立显卡,不显示了,看了下,是BD3512输出电压VCC1R1VIDEO不正长,椅子是1。68V,测量工作条件也正常,就是输出电压不正常,订了个芯片过来,情况还是 一样,实在不知道该往哪查了,电压输出不正常,PG信号也没有,哪位高手研究过,指教一下吧!

网友:
BIOS改集显是可以的,但是独立的得弄好,要不交不了差的!!!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可以屏蔽码

网友:
查 电压  查 时钟 查 显卡到北桥之间的电容 查 显卡开启信号

网友:
拉倒了,客户拿走了,不修了,这个屏和屏线也是坏的,本来是来换的,现在板子也有问题了,人家不修了

网友:
把独立显卡关了,就可以

网友:
显卡和BIOS 问题多多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