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长城M1931程序。

楼主(2012-10-07):
显示器型号:GW M1931 M9WJU
驱动板贴纸:机芯Z)-(5PFL)
驱动板A/D芯片:TSUM5PFL-LF
存储芯片:25L1005WC
版本号:20091028
令号:BZ09B0070
Chk Sum:7648
液晶屏型号:HT190GW1-600

下过很多同型号的程序都没用。   故障类型指示灯一直亮关不掉。也没有显示。

求高手施舍

网友:
论坛上的都下过试过,。用TL866C迷你BIOS机刷的。很多都报错,跟机器有关么

网友:
看看这个合适不/

网友:
谢谢版主发ROM OK了

网友:
正好手里也有一台,下载试一下,谢谢分享啦!

网友A(2012-11-13):
我的液晶和楼主的一样的,但是也是刷了版主的程序 反倒不开机了,我是用通用编程器刷的,我看版主的程序貌似是通用版的程序吧?应该用VGA线刷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液晶和楼主的一样的,但是也是刷了版主的程序 反倒不开机了,我是用通用编程器刷的,我看版主的程序貌似 ...

他那个是PT631的程序,除了屏型号一样,还要看方案。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下载来试试喽

网友(2012-12-16):
我也来下一个版主的看看

网友:
谢谢版主  我也需要

网友(2013-01-24):
我怎么刷不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