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00B,LED显示器暗屏求助

楼主(2012-10-07):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yMjMyfDQ0NWRmODkxN2YxOGU5Y2I4ODdmNWQxYTI0Y2UyYmQ5fDE3NDIwODQxNTY%3D&request=yes&_f=.jpg接来了一台三星S22A300B,放好VGA线,上电, 电源灯常亮,显示器暗屏,拆机一看
上面一块驱动和一体板, LED连接线是6P接口, 想找一块LED升压板打灯,不知道6P线的接口定义,只测得中间
是12V+, 两两边是什么样不知道, 那个知道帮一下

网友:
我见过三星其他型号的这种问题,写个BOIS就好了。三星的就MCU爱坏

网友:
三星这款机器程序坏是通病,刷个程序就应该能好,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故障,我买的人家刷好程序的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
LED显示器通病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MCU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4417-1-1.html我自己提取出来的

网友:
还没修过这货,这货不好修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
请注意一定得机器型号和屏号都得对上.

网友:
目前LED好像就三星的程序是通病其他的液晶显示器还没有发现

网友:
刚刚我问了一个人, 他说SA系列:通病故障常见现像:通电有自检信号(数字和模拟),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亮//灯是不闪的,请注意!(极少情况下出现红绿蓝三基色)
//几本上是MCU心片W25X40坏。

其他的故障现像,可能性不太大
又开始迷茫了

网友:
接手个一块,不亮机,测不出原因,后来直接整块板换了,客户赶着要。

网友:
又是三星通病,刷个MCU程序就OK了

网友:
千年几天有修过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昨天刚修好了一个。

网友:
可惜我下载不了呀..........................

网友:
刷了驱动还是不见亮机,谁知道这个块板用什么通用的升压板可以点亮

网友(2014-11-12):
三星的MCU确实是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