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酷鱼12代 ST3320418S CC44硬盘报SMART出错,刷固件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2-10-07):
这块盘,上机报SMART出错,按F1继续,
用MHDD检测到一小部分就全是叹号了.
我没有PC3000,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可否通用刷一个新版的固件来修复呢?
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块,说是固件文件,我直接扔了。

网友:
学习中。可以试试

网友:
哥们,我这里还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唉!这个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不过没啥维修意义,再说又麻烦呀!

网友:
12代没什么固件问题吧,有坏道的倒也不少

网友:
楼主,没pc3000也要有效率源啊,不然怎么修硬盘啊

网友:
哎,我们都一样,穷人啊,没工具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
估计是没戏。。。用超级终端或者效率源进入指令模式。
/1   N1
命令可以清除SMART错误。。。
有叹号你的盘没搞好过几次。。。

网友:
您好,感谢回复。
我有几个版本的效率源,但是不太好用,您有好用的吗,麻烦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上的,我用的有加密狗,没法给您传

网友:
刷固件不行的

网友:
硬盘维修很深奥呀

网友:
我有两个盘也是这样。

网友A:
固件门故障,固件问题,就是缺陷表的问题,用效率源的一键修复按钮,修复一下就好了。
不要跟我说你有很多套或者很多版本的效率源,那些都是盗版免费的,需要花钱买的才有作用
大家觉得自己手上的盘,修了没意义的话,可以处理给我,反正放你那里也占地方,不如20元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门故障,固件问题,就是缺陷表的问题,用效率源的一键修复按钮,修复一下就好了。
不要跟我说你有很多 ...

好提议是不是都是20?不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