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装系统常用哪个软件装驱动啊

楼主(2012-10-07):
以前用驱动精灵觉得挺好的 现在没见这个软件了 驱动人生感觉很烂,一次显卡驱动好好的更新下居然花屏了  360驱动也不太好使  感觉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驱动精灵的,经常在用,另外天空做的驱动包是最经常用的,现在应该是5.27版本的了吧,

网友:
驱动精灵还在吧,官方就有

网友:
我一般用E驱动

网友:
一直在用驱动精灵。

网友:
最好到官网按机型下驱动。

网友:
如果是板卡级的,也就是台式机这样的,自己能够肉眼判定是什么厂家和型号的芯片,绝对手动一个个的安装

象笔记本电脑的,一般情况下不能拆开来去研究厂家和型号的话,通常用“驱动精灵”,还行吧

楼上的方法也行。但大多的时候,我在“驱动之家”网站上下载比较新的版本来安装的,但比较少用测试版

网友:
驱动精灵可以啊

网友:
嗯!驱动精灵不错啊!嗨有360硬件大师吧!感觉还行吧!

网友:
驱动精灵还可以

网友:
感谢大家的提醒 一直在360软件管家里找了  太坑爹了 居然没有 360我有点鄙视你了

网友:
E驱动 也叫驱动天空  比较方便  不用联网支持大部分驱动

网友:
我常用驱动精灵

网友:
驱动精灵还可以,要100多兆的,

网友:
e驱动   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