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730z不触发

楼主(2012-10-07):
遇到一个宏基的电脑无待机 测3V 5V电感电压正常  按开关键不触发   按广达的上电时序测开关键NBSWON#有跳变   测EC的NBSWON#也有跳变   测DNBSWON#无电压   这个DNBSWON#是EC经过二极管到南桥    连接EC的脚有高电平  连南桥的无电压    谁能帮我看看

网友:
DNBSWON#连南桥的那脚是一个上拉电阻+3V_S5      这个+3V_S5没电压

网友:
上个截图,要不然,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按照电路图+3V_S5是要S5_ON为高电平才出来   但是S5_ON没电压  S5_ON是EC发出来的   那现在是不是EC坏了呢

网友:
谁能帮帮我  别沉啊

网友:
曲调2极管打阻值啊

网友:
先查EC的工作条件 正常就刷BIOS

网友:
被你描述的很迷糊。EC发往南桥的开机信号怎么了?有无跳变?难道是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