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07):
  盈通N61的板子,不插P4小插头,可以上电。插上去后,亮一下就灭

核心供电没有短路,cpu没有坏,不装cpu也可以上电。

请教诸位,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直接换电源ic吧

网友:
掉电瞬间测量CPU供电是否有跳变,无电压说明是CPU供电没有查芯片工作条件,NV芯片组桥空焊引起掉电。

网友:
换过电源IC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有跳变,那么就是桥空焊了吗????

网友A:
使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看AD线是有没不良的,或者压一下桥试。

网友:
加热一下桥不掉电了,不过还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看AD线是有没不良的,或者压一下桥试。

加热一下桥不掉电了,不过还是不跑码!!
估计是坏了

网友:
12v有短路吧?再查查12v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严重短路
你测4PIN12V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