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按键全部错乱

楼主(2012-10-07):
碰到过好多显示器按键错乱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不是按键板问题。)

像这类情况刷程序能解决吗?

网友:
有程序就可以刷的啊

网友:
刷程序看到按键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漏电吧!

网友:
如果程序跟按键板功能键一致就可以呀。不行也可以改回来的。不过三星的触控板改起来比较麻烦。还有一些程序是一个按键几个功能的最麻烦。

网友:
先换按键吧 那个简单先那个 我感觉换按键简单点 先试试

网友:
感觉刷程序也不能好

网友:
程序分配引脚错乱,还是建议你刷程序。

网友:
先换按键吧应该是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