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精英 NFORCE6M-A V:2.0主板循环跑码

楼主(2012-10-07):
这块精英 NFORCE6M-A V:2.0主板,研究了三天了,供电全部正常 ,跑码是50-C1-C3-25-50-C1-C3-16就是这样的一直不停的跑码,BIOS刷了一样,内存换了一样,独立桥焊了一样,座子也加焊了一样,没思路了,求助啊,高手们,怎么办啊?还有,独立显卡的板子,我上了显卡的,也是一样的。CPU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看了迅维网里说把COM口芯片拆了,我把拆了也是一样的,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找了一个一样的IO换上,还是一样,哥要崩溃了。晶振都换了,看了别人遇到的所有能行的方法都试了的,还是一如即往的循环跑这个码

网友:
观察吊件没 。。换CPU。。。。拆外设 ,,网卡 声卡 串口   。。换个BIOS芯片。。。最后找个桥换上去

网友:
对了 你还需要打阻值啊    CPU 到北桥  北桥 到内存槽  。北桥到 南桥

网友:
50是初始化USB控制器,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循环跑马的,都说是bios问题。刷了n个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