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AAF什么AMD时序来着(板号K40AB)

楼主(2012-10-07):
机型:ASUS X8AAF (ATI独显)
板号:K40AB REV:2.1
故障:待机0.01A,触发电流至0.04A后掉电,掉电后电流0.01A.可再次触发。
检测:待机3.3/5V正常。待机+1.2VSUSO=1.17V,触发后,+VGA_Vcore=0.94V  +1.8VO=1.81V。
最后发现+12VSUS没有出来,只有3.3V。
这个是5V升到12V,这里有个反馈信号,搞不明白。

+12VSUS的后级电路能拆的都拆了,+12VSUS还是只有3V左右,把PD8703的第二脚撬起,在脚上量有10V左右,把PR8720去掉,,+12VSUS有10V左右。求电路高手指示?

网友:
学习了。。。。。。。。。。。。。

万潮维修gh -2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晕,你学了什么呀?

网友A:
分压电阻后边肯定有负载短路把电压拉低了,这也是你去掉pr8720后电压回升的原因。

网友(点评):
感觉不对,即使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也不会把电压拉低的,PR8720是200K欧,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只会把PR8720的下端电压拉低的,我认为的,测下PR8720的阻值多大?

网友B:
把+12VSUS的后级断开试试,看是后级短路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感觉不对,即使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也不会把电压拉低的,PR8720是200K欧,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只会把PR8720的下端电压拉低的,我认为的,测下PR8720的阻值多大?

网友:
量8722,8720 的阻值

网友:
PD8703三极管坏了?

网友:
8703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对,即使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也不会把电压拉低的,PR8720是200K欧,分压电阻后边有短路只会把PR8720的 ...

PR8720和PR8722都量过,阻值与图纸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后边肯定有负载短路把电压拉低了,这也是你去掉pr8720后电压回升的原因。

分压后的信号是反溃给RT8205C的18脚,RT8205C是产生3/5V电压的芯片,3/5V正常。我今天订了一个这芯片,明天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2VSUS的后级断开试试,看是后级短路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有对着点位图拆后级元件 ,但拆后还是一样。

网友D:
另:用万用表测量P_+5SUS_LG_20为0V,这个是待机5V下管的PWM驱动信号,用示波器打波,有波形,不用打也知道有波形,因为5V待机正常,但在触发的瞬间,+12VSUS会被拉低至0-1V(不管是3V时还是10V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用万用表测量P_+5SUS_LG_20为0V,这个是待机5V下管的PWM驱动信号,用示波器打波,有波形,不用打也知道 ...

感觉下管G级软击穿,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