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电路中元件炸裂看不清怎么替换

楼主(2012-10-07):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电路中的零件被炸坏而看不清是什么型号或阻值多少,特别是电阻经常烧黑完全看不清阻值了,或者二极管炸掉,或者电容炸飞了,看不见里面的标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维修替换。
当然有电路图纸另说,很多时候电路图是找不到的,要根据什么来维修呢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对下

网友A:
自己跑电路,画出图纸,分析看是什么原件。

网友:
就看旁边的型号, 然后相比起他的型号来 对比一哈。应该就可以了,我这样干过的, 希望这样对你有帮助,

网友:
跑线路,自己画图,参考其他的电路对比。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上学时做填空题一个道理。
那就要看你的基本功是否扎实了。
只要把电路搞懂了,就知道那个位置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原件了。
我也只是说说罢了,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
第一如果没有线路图,没有实物对照的情况下,你应该知道这个元件在这个哪个位置,画出与它相关联的元件图,去网上查找替换。第二拍出照片发到论坛里,大家帮你分析,集思广义。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电容还好办,谁还有好方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个,知道是电阻可不知道多大55555最后只有拆配件了???

网友:
要跑电路吧,好像没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修多了大概就知道了,看线路走向知道元件是起什么作用的,象启动电阻一般是多大的,限流电阻一般多大的,…………,再不行再个料板拆,比如副电源开关管G极接的二极管是18V稳压管,找个料板拆G极所接的二极管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跑电路,画出图纸,分析看是什么原件。

也只能这样了....

一般同类型的电源里面这个位置的元件总都差不多的....

打个比方说....比如某种类型的辅助电源主功率管接地的那只脚和电源地之间有个电阻....如果是单纯的保险电阻的话....直接用零点几或者1欧的电阻换上去就行了.....这种电阻就是用来烧的....

网友:
对我们新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网友:
除了有一样的板和电路图外就没有简洁的办法了,学无止境,实践中出技术,这个还是要多练练了!!!!!!!!

网友:
要说这个问题。确实不可能有个肯定的答案。只是看各人的思路罢了。我觉得。炸飞了的东东,大多数情况看看后级是个什么东东就行了。比如是进一个芯片。这芯片。不会飞吧。看看什么型号,输入电压多少。不接的情况下看看。飞了的元件。本来该有多少电压。有差别一般就一个电阻吧。认算下就应该知道大约是多少的。如果后级到地了。哪一般就电容了。再测测电压。。计算计算。试吧。以后级为主吧。后级有什么需要,你就放什么东东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