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2-10-07):
一块盈通P43 战神版的主板,上电自动开机,但不自检,触发一下开机针就能自检并且能亮机,但关不了机;cpu、内存都换过,IO也换了,全都无济于事,请高手指点指点  急急急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有些品牌主板开机是自动天机的,关不了机,可能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开关脚相关的小电阻,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绿线相连的元器件坏,导致绿线一直被拉低

网友:
盈通P43 战神版这板见得最多的是键盘屎标不能用的 排阻坏。。还有很多时钟芯片不良的换了一些好了一些  好多换了没有好。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