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机电路中紫5v经过电阻接在了PSON?

楼主(2012-10-07):
小弟自学主板,再开机电路中,为什么W83627的72脚在拉低绿色线的同时,还经过电阻接了5vSB,怎么有的没有?如果把5v去掉,主板不也一样能拉低绿色线吗 ? 小弟怎么也线不明白,恳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72脚没有接紫线的吧

网友:
拆掉那颗电阻你试过能用吗

网友:
为pson电提供上拉  应该先好好学下电阻应用

网友A:
虽然能修个简单的板子了,但是还是迷糊,我也一开始没听过这个线上还接有5v,但是我在别的开机电路中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搜索了资料,有关这个电压接在绿色线上,资料很少,按道理来说,直接拉低不就可以了吗 、!  还有另一个图,是南桥导通三极管开机的,按道理说,南桥出来的电压加在三极管的B极上,E极接地,C极接绿色线,也能正常开机啊  ,可是那个电路图中也是同样的道理,C极接绿色线的同时,还经过电阻接5vSB,恳求大哥给小弟讲讲

网友:
凡事都有个先后的。。。电也一样

网友B:
好细心的楼主,本人认为这个电阻可有可无,(个人意见)。提供上拉,在关机时迅速使绿线为高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细心的楼主,本人认为这个电阻可有可无,(个人意见)。提供上拉,在关机时迅速使绿线为高电位。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要搞清楚

网友C:
所有的主板都有的,你这样理解吧,插上电源时,绿线为高电平,原因是5vsb接一个电阻连到了绿线,所以为高电平。当你触发时io过来把绿线上的高电平拉低了。如果没那个5vsb,那你绿线上就没有高电平了。懂了吧

估计你连电源插电有几个电压都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能修个简单的板子了,但是还是迷糊,我也一开始没听过这个线上还接有5v,但是我在别的开机电路中也看 ...

同样的道理,绿线上必须有高电平。所有的主板绿线都是接一个电阻连到紫色线上的。当三极管b及有高电平时候才能把绿线上的高电平倒到地上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主板都有的,你这样理解吧,插上电源时,绿线为高电平,原因是5vsb接一个电阻连到了绿线,所以为高电 ...

错,不用这个电阻照样是高点平,你单独量电源插头绿线就知道了。单独试电源就可以把绿线和黑色线短接就正常出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主板都有的,你这样理解吧,插上电源时,绿线为高电平,原因是5vsb接一个电阻连到了绿线,所以为高电 ...

如果没那个5vsb,那你绿线上就没有高电平了 不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道理,绿线上必须有高电平。所有的主板绿线都是接一个电阻连到紫色线上的。当三极管b及有高电平时候 ...

绿色线上开机前不是由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上开机前不是由高电平???

绿色线上开机前不是有高电平吗 ?  怎么还接一个?不接5vSB难道绿色线就没有高电平了啊,不是说电源不工作的时候,只有绿色线和紫色线有电吗! 还望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上开机前不是有高电平吗 ?  怎么还接一个?不接5vSB难道绿色线就没有高电平了啊,不是说电源不工作 ...

绿色线上的高电平就是紫色线上接了一个电阻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色线上的高电平就是紫色线上接了一个电阻给的

这么说这个接有5v的电阻要是断路了,不按开关,主板就能上电? !  肯定上电吗?

网友:
这几个图为什么绿色线上没有接5vSB,难道图纸上没画,还是没有???

网友:
应是没画,简图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下拉稳压电阻,当绿线高电平,紫绿两线电压相等,电阻不起作用,不消耗电能。当绿线低电平,绿线相当接地,那电阻接地,就是给紫线起个下拉稳压的作用,保护5VSB。

网友:
同意楼上的,PSON是5VSB经电阻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上开机前不是有高电平吗 ?  怎么还接一个?不接5vSB难道绿色线就没有高电平了啊,不是说电源不工作 ...

电源不工作的时候,只有绿线和紫线有5V,其他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主板都有的,你这样理解吧,插上电源时,绿线为高电平,原因是5vsb接一个电阻连到了绿线,所以为高电 ...

敢问我哪里说错了。待机时候只有紫线和绿线有电压,而绿线的电压是由紫色线经一个电阻给的,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主板都有的,你这样理解吧,插上电源时,绿线为高电平,原因是5vsb接一个电阻连到了绿线,所以为高电 ...

sorry,我确实错了,想了下,不过都是刘建强老师视频里的一句话讲的,我估计他也是粗心大意,不过你也不用那么说我啊,很伤自尊心啊

网友:
在待机的时候没有线路提供给PSON电压的除了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