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无思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07):
如图:我的K8M890主板,烧内存,曾在售后修过,回来5个月内存烧了,感觉毛病不是太大,求教怎样修理内存供电

网友:
测内存槽边上6.3/1000uUF的电容,电压是否正常,正常1.8v 个人觉得内存可能是自然损坏。如果是内存电压问题,估计用不了一会就烧掉的

网友:
这1.5V不是给桥供电的吗

网友:
这个板子的桥也超级的容易徐哈,你加焊试试  ,或者压着试试

网友:
楼主  说得太简单  是几代的板子啊  2.5   1.8   1.5   内存供电

网友:
首先K8架构就必然是1.8V内存供电,其次LZ图片所述应该是2.5V转1.5V。那是桥供电嘛

网友:
同意楼上,这个图,和电压,怎么看都不象是内存的供电,北桥的供电就是非常象。1楼是不是搞错了些什么???

网友:
看不怎么明白啊

网友:
首先感谢二楼的,电容器坏了。更换后开机正常运行了5个小时了
我是个新手,不懂电路,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板子是一代内存,那个1.5的电压是给桥供电的,那个2.5的电压应该就是给内存供电的吧
     经验不多,欢迎给位高手批评指点

网友:
内存供电不太难的

网友:
桥边上的那个2.5v 不是内存供电,而是威盛芯片组需要的一组2.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