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造成系统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2-10-07):
经常有顾客说系统卡,让我去重做一下系统。其中有个别顾客会有这种情况。刚做完系统,我给他安装程序,打补丁等等都不卡,就算是老机子也顶多慢一点,算不上多卡。但过了几天,顾客打电话过来说机子卡得不行。过去看了一下,机子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加载项,而且我一过去,打开电脑,随便打开几个软件试试,一点都不卡,用迅雷下点东西,网速也可以。但只要我不在那,顾客用一两天就会说卡死掉了什么的。

一般来讲,造成系统卡的原因除了系统以外。就是CPU太老,内存不足,硬盘有问题。CPU太老,随便开两个程序占用率就100%肯定卡,CPU太小,用不一会物理内存就占完了,系统调用硬盘做虚拟内存,肯定卡。如果硬盘有坏道或时间长部件老化,也会造成系统速度暴慢,卡得很。

于是,我教给顾客一个方法。你觉得卡的时候,打开系统管理器,看一下CPU与内存占用率,如果CPU占用率一直居高不下,说明是CPU吃力了。如果内存占用量已经达到你的物理内存大小了,说明是因为内存太小的原因,加内存就行了。如果CPU与内存占用都不高,说明硬盘的原因,换个新硬盘就行了。

前阵子就遇到过这样一个顾客,照我的方法,他说卡的时候CPU与内存占用量都不高。我说那就换个新硬盘吧,顾客说那就换吧,只要能不卡。这下子我反倒犹豫了。按讲如果卡的时候CPU与内存占用都不高,那就只剩下硬盘了。但一个硬盘好几百。而电脑这东西经常会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故障可能。如果顾客花了好几百块,结果卡的问题还没解决。那顾客肯定不会愿我的意的。所以这时我反倒有点不敢给他换硬盘了。

朋友们可能会说了,找个旧硬盘先给他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可是我是上门维修的,而每次上门我在他家用个二、三十分钟并未觉得卡。放块硬盘在他那让他用两天试试。可是我上门的,回头试过了不管什么情况我还得再上门一趟。来回跑个几趟他不可能你去一趟给你一趟的钱。做为我来讲不划算。而且万一遇到赖皮的顾客,你白放一块硬盘在那测试,回头他觉得机子不卡了,硬盘不想给你了,天天给你捉迷藏,你还得天天到门到堵他去不成。

所以当顾客反应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一般会想,肯定不知道这位顾客又怎么倒腾呢,谁知道他都用了哪些软件,做些什么应用。但前两天给一个朋友家里修机子,我真遇到了一次这种情况。他的机子E2300  2G内存。前阵子他说机子卡,我去帮他做了系统,当时一点都不卡。然后前阵子又去他家,他正在网上看视频。我要用它的机子下点东西,结果发现机子卡得不行,点个窗口半天都出不来。于是我照我给其它顾客说的那种方法,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确实CPU与内存占用率都不高。它的机子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启动项,当时只开了一个浏览器,一个PPS,一个迅雷。我的一台老单核的机子运行这些也不会卡成这样呀。但他也不是一直慢,有时候哪一会就流畅点,过一会又卡得不行。我一直开着任务管理器查看着CPU与内存占用率。CPU占用率一直在50~60左右。基本上没有达到过100%。难道真的是硬盘。因为朋友帮忙又没得钱赚,而且平时也比较忙,他也没说嫌慢。我也就不想折腾了。

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CPU与内存占用率都不高的情况下。除了硬盘,还会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系统卡呢?

网友:
系统缓存  散热不好 还有就你说的那几个  先用360之类的管理软件优化一下,毕竟不熟电脑的人还是蛮多的

网友:
嗯!温度、系统垃圾过多、病毒都会导致系统反应很慢的!

网友:
散热不好,硬盘不稳定,硬盘速度不快,病毒,系统不好,迅雷也比较占东西的,PPS,都是P2P软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络原因 我就才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你经常在你们那里碰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网速。千万别信他们能达到多少m,虚的很。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