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10-07):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宏基4738ZG笔记本问题是掉电  我看了下 进bios不会掉电都正常 只要一进PE或者XP系统就掉电CPU换过了不行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希望师傅们知道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掉吗

网友:
还没来的急进就掉电

网友:
  PE  可以看下

网友:
记的这款机子,排线会引起掉电。。不接控制键的排线看下!

网友:
有没有烫的地方,待机正常吗?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呢

网友:
先说一下是什么芯片组,AMD 的芯片组北桥容易虚

网友:
用吹枪吹一下再试试

网友:
多半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估计是桥了 刚刚定一个明天看看

网友:
是不是那个供电IC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cpu供电电容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是桥坏了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