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配置无线网络时遇到的奇怪事~

楼主(2012-10-07):
今天去帮一个顾客配置无线路由器,这活最轻松了,一般只要设置好上网的帐号、密码。无线加密密码就可以了。偶尔遇到上不去网的,MAC地址克隆下也就解决了。

但今天遇到的情况确实难为了我一下。一开始很顺利,配置好,台式机可以上网了。顾客还有一个优学派学生平板要上网。设置也简单呀,进“设置”,选择无线路由器,输入密码,连接就OK了。可问题来了。这个平板能搜索到无线路由器,但是死活连不上。输入无线密码,点连接以后一直显示正在获取IP,然后就是连接断开。然后又是显示正在获取IP,就是连不上。

难道是这种学生平板与普通平板有啥不同,上网搜索也没什么结果。既然台式机可以上网,而且平板能搜索到无线路由器,说明基本设置没问题,只是无线连接这块的问题。于是在台式机上登录无线路由器,把无线设置里的所有功能都翻了个遍,什么传输模式呀,加密模式呀,通道呀什么,能试的都试了。就是不行。

不行就把路由器重置一下再试试吧。在重置之前我突然想到,一直在获取IP,那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平板得不到有效IP。那会不会是路由器的IP分配问题。这种家用路由器我也配置过N多了,有线的,无线的,各种牌子的。一般路由器都是默认开启DHCP,所以IP地址只要设置成自动获取的话都没事的。所以一般配置新买的那些路由器我都不会去看DHCP的设置。这次一看,问题果然在这。这台路由的DHCP居然是关闭的。点开启,又发现这台路由的DHCP的IP池居然是192.168.1.3~192.168.1.3,这样的话开DHCP也只能一台机子上网。手动改192.168.1.3~192.168.1.100,居然提示我超过范围。属数改成88,还不行,改66,还不行。改到55它才不提示超出范围。好奇怪的路由器。

网友:
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问题,这个路由应该是被用过或设置过的,现在有些会点的都喜欢捣鼓

网友:
呵呵,是有点怪,这种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我没遇见,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额呵呵!的确有点奇怪啊!我也装了很多路由器啦!这种问题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直接把路由器复位一下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DHCP关闭了是不是要手动绑定IP?

网友:
我都不会设置路由器的

网友:
这个问题啊,(*^__^*) 嘻嘻……,其实就是信号制式的问题,你的平板不支持你的路由发出的信号模式

网友:
回去看看你的平板支持什么信号制式,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换个路由就行啦

网友:
设置的时候先别设密码。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3-01-13):
我来说说我是怎么操作的吧。拿到一个新的路由器,首先手动配置IP,然后再登陆路由,调试设置,再开启DHCP,重启路由,,,撤。。。。。。。。。

像楼主说,一直在搜索IP地址的话,毋庸置疑,马上改手动设置IP,如果手动设置还连不上的话,那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重置路由试试啊

网友:
手动设置IP是个不错的方法,不行只有复位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