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史上最难故障!麻烦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2-10-07):
先说下最开始故障,无3 5V待机,我们一位师傅按下TPS51120就能出来待机,于是他加焊了一下,这时候大问题来了,插电变成大电流,3  5V电感直接短路了,接下来说说换了那些东西吧,南桥挂了,5V高端管击穿, 北桥供电芯片坏,内存供电芯片坏,TPS51116坏,TPS51120换了个新的,现在测量3V电感对地400左右,5V电感对地300多,由于不出3VSUS跟5VSUS把io也换了。现在的情况是51120的REF基准2V正常,EN1 EN2处3.2V正常,芯片输出的线性3   5V正常,+12Vsus正常,芯片确定是好的,外围的阻容件没多少,全查过正常,按照飞翔老大的时序挨个查了,所有控制信号均正常,目前测5V的高低端管的G极均没电压,3V的低端管G极为5v,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大家支个招看看呀,谢了!!

网友:
谁有这个好板子麻烦帮忙测一下3  5V电感的对地阻止是多少呀,研究了一天了,唉 陷入僵局了。

网友:
  这么烂了啊。 还有救吗?

网友:
3V 5V 的对此阻值有点低,还有就是并不一定所有的MOS管都是高电平开启的

网友:
3v5v的对地感觉有点低,在就是不是所有的mos管都是高电平开启的,G级你测有没有接地,他的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