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78华硕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2-10-07):
昨晚一客户送来一台机以前的老机,478的反映开不了机,以为是内存问题就和他说明天过来吧,价格他没问心里暗喜
等客户走后拆机看一下上诊断卡,刚开始没跑码按一下北桥试下,哎!跑码了之后跑到AF25不动了怎么搞都不行。最近拆开主板认真的看了一下上电这下好,码都不跑了,有复位各供电、时钟都正常,折开北桥散热片用手摸了一下温度非常高烫手,怀疑北桥挂了,各位大师你们是怎么理解判断,在此谢过。

网友:
有可能桥缺少供电

网友:
借用论坛高手说的:压桥,(看北桥有无虚焊可以打AD线),或者刷BIOS。记得李哥说的是要按时序先查供电,如果都好了,  有复位不跑码再查几个PG信号什么的 ,如果没有也会不跑码。

网友:
478的CPU座比北桥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