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 怪问题

楼主(2012-10-07):
M5010过了 logo就死机 灰屏  进bios没问题   外设全拔了也这样。 PE也无法引导   BIOS 还是南桥 大侠们支招

网友:
准备下载一个BIOS试试看   谁有啊  下载了2个都不能开机

网友:
动动南桥吧,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是进水了 烧了代机和IO 换了能开机就是一过开机画面就死机正在求解中 南桥我已经从新植过珠了BIOS也刷过了一样的郁闷中

网友:
声卡  网卡  PC卡芯片都拆了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拆网卡这些芯片等,看看USB电压短不,再动南桥。还有。有些机器的独显供电不正常也会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