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8S卡死在BIOS开机画面

楼主(2012-10-07):
这板!跑代码停在5C,显示画面在翔升两个大事那里就不动了!键盘没反应!刷过BIOS也一样! 吹过桥!(没吹桥前更差!有时只跑到C5就不运了!也不显示!但有时也跑到5C,显示也出现翔升大字)!这应该搞那里!

双风枪,上下夹攻,高温烤桥搞好了

网友:
看下我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112-1-1.html,你把鼠标拨了看看,是不是能过。我的就是:有的鼠标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刷BIOS   在换南桥

网友:
楼主,你你加的南桥还是北桥啊。要回答啊

网友A:
不会拿二风筒夹起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拿二风筒夹起吹吧,,

一个热风枪,一个拆焊台

网友:
一般BIOS没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前期北桥过热了,集成度太高

网友:
集成的板子就是麻烦 个人方法不一

网友:
南北桥集成易坏

网友:
确实这种板子出问题的机率好高的,

网友:
我前天也在搞一块翔升N520的板,也是到两个大字时就停住了,有时等待久一些也能跳过,过后进系统都正常使用的.单桥,刷BIOS,吹桥/加焊了三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全裸板试的跑马就到4F 50停住,显示翔升两个字.没办法了,大家有什么好思路或经验

网友:
ok谢了。有机会讨论

网友(2013-01-10):
我也遇到了一块,还没有换桥,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3-10-30):
我这个是卡滚动条

网友:
我这个板现在是时好时坏。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