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开久了自动关机然后怎么都开不了

楼主(2012-10-07):
三星E2220W开久了自动关机然后怎么都开不了,然后放个一天又可以。问题又不是经常出现,是不是刷BIOS可以解决问题,求高手围观.

网友:
测下电压看看 电压正常,在查高压   电源不稳定或者高压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是程序问题,那么你拔掉电源彻底放电后,再插上去就应该立即可以显示。

网友:
我想可能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开机按键由于受潮,有漏电所至,其它按键也有可能有问题,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三星按键的故障多,先测量电压。

网友:
电源供电电容你看看鼓包没?没有的话,把按键连接线拔掉,再试试,还不行的话,写程序!!

网友:
加焊驱动板上的那些6脚小贴片试试吧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
期待正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