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笔记本CPU识别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10-07):
笔记本的CPU供电也像台式主板一样有VID的概念吗?就是说如果核心电压不同可以自动识别吗?

针脚相同的CPU就可以代换吗?

比如说同是 socket 479针的 T2350 和 T7100

网友:
不是脚位一样就能用。这个要看外频支持不。

外频必须完全一致?还是即使大于了也只识别设定值?

网友:
你这2个不能代换,脚位不一样吧,7100是迅驰4

这两个脚位是一样的,有人已经代换成功了。我只是拿来举个例子。怎么判断能不能代换,脚位不是唯一的因素。

网友:
笔记本也是通过VID身份识别的Vcoer CPU做接口要支持CPU的

电压通过VID可以识别,但是外频还必须支持。即使换上强劲的心但是芯片组不给力也不行。 看来T2350最高只能升级到T7100了,

网友:
如果针脚数一致,外频一致就可以代换吗?怎么感觉还缺什么条件?

网友:
上面那个是80539这个是用在945板子上的U   下面那个是80537是用在965上的U,  笔记本同样有VID,

要注意像PM65 PM45和965PM  945PM是不同地

网友:
我一般通过 CPU上的走线方向和CPU晶圆的外观来区分,同一系列的 外观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