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驱动板后亮度非常低

楼主(2012-10-07):
un-193h型号, 紫光的垃圾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是没信号,驱动板坏了,给换了个通用的驱动板nta93a,屏幕亮度非常低,测试驱动板adj端无电压,接5v或者3.3v电压上去灯管就很亮了。驱动板换了3个,程序也写了不同的程序,不知道是哪里坏了,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程序写错了!

网友:
排除背光问题的话,就是程序的问题了。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程序刷对了就不会了。

网友:
用一可调电阻调一合适电压就行

网友:
换万能的驱动板。我遇见过是程序问题。

网友:
板子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板子都换了几片了,程序也重新刷过了,那么你检查一下ADJ的电路,顺着走一遍看看,我遇到过那儿坏的。

网友:
驱动板的adj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啊,我加上电压就亮了,说明是驱动板没有输出正确的adj电压吧,应该和电源板没关系

网友:
不是有个亮度调节吗?调节一下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ADJ端无电压,如果高压板的ADJ需要高电平才最亮,那就把驱动板的BKL端的电压,与高压板的ADJ端相连,这样就OK了

网友:
开启电压不够吧

网友:
把ADJ线去掉,或者给它加上个3V-5V的电压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笔记本屏坏了,换了灯管后屏也很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程序坏.    百分之200

网友:
重新找个程序把!应该程序

网友:
通用板加通用程序的ADJ的电压在菜单里调整一般也不会变化的,直接连5V到高压的ADJ里就行了。

网友:
程序坏了。可能从新装

网友:
刷了好几个程序也没搞定,最后接了个3.3v电压过去

网友:
J

程序有问题如果找不到程序建议找个3.3转1.7的三极管上去给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