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图是短路吗?

楼主(2012-10-07):
图中JP1第二脚对地002,以为短路,就把BC167拆了对地还是002,测R204 2脚对地224,1脚对地002,又把R204也拆了,对地测还是002,这是怎么回事,算短路吗?还有这用跳线是不是多余啊?有没有帮我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RTCRST还到南桥的吧,你在图纸里搜索一下

网友:
R204只是个上拉电阻

网友:
南桥短了。。。。。。

网友:
有可能PCB短路了,你可以把短路的线路划掉,就是电阻的1脚,另外飞线到1脚

网友:
应该是短路啦!

网友:
是短路了

网友:
估计南桥短了,你把相关的都看一下,排除法

网友:
短了,,看下吧!

网友:
JP1或线路短路了。

网友:
RTCRST这个信号的意思是 系统是否失去工作能力,发到南桥里了,有RTCVCC 电压上拉,你测下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就短路了  同时主板也不触发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挑错帽子打得阻值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下你会不会电池没拆下来测呢?

网友:
直接把南桥拆了  测测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拆电池的

他那个吧是时候的是RTCVCC?我怀疑楼主没摘CMOS电池

网友:
pcb短路可能性大啊····

网友:
查查看那个信号还去了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挑错帽子打得阻值呀!

不是,摘了跳冒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吧是时候的是RTCVCC?我怀疑楼主没摘CMOS电池

摘了,绝对摘了,拆电阻电容得时候肯定会摘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还到南桥的吧,你在图纸里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挑错帽子打得阻值呀!

不上跳冒直接打2脚对地就是003

网友E:
问下你现在机子什么故障,

网友:
桥坏了 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你现在机子什么故障,

点开关不触发,点晶振可以触发,但不跑码

网友:
多谢,我把IO拆了不短了,可能IO短啦

网友:
电池你没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