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检测卡显示NO。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2-10-07):
                     这个板子插上测试卡。开机之后显示NO。显示器不亮。换过内存。cpu。刷过BIOS。但还是不亮。测试卡不跑吗。《这个板子听说是放电放的。有个COMS。有个JABT1都放了下。然后就不显示了》  有的人说是COMS电路问题。  测了没有问题。 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     北桥是ATI 的  南桥是ATI.       北桥用风筒加焊过。。     但显示NO  复位灯一闪就灭。。           接上VGA 。 显示:无信号输入。  绿灯。

一块把图纸发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坏啦!

网友:
可能BIOS还是没有刷对。你报一下板号。看看我这有没有。给你备上去再刷。

网友(点评):
联想L-A690 VER:2.0 这个主板呢 手动一下复位就关机。 《在开机的时候呢,用手摸着时钟和晶振一起压一下。就关机了。在手动开机 开不开了。得拔下电源。在插上。才能开、 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接上VGA呢。显示器显示 无信号输入。但是一直显示这个。 灯也一直是绿色。

网友:
作了什么,就是什么没做好

网友:
接上VGA呢。显示器显示 无信号输入。但是一直显示这个。 灯也一直是绿色。
    手动一下复位就自动关机了。    有碰到过 这种问题的大侠们。 给一点思路

网友(点评):
刷了BIOS。 依旧不行。 在开机 的时候。 摸一下 时钟芯片就自动关机了。 时钟有点烫 。 检测卡的灯也灭了。《没有拔电源。》 在开机。得拔下电源重新查下。

网友:
今天下午主板已修复。

网友:
谢谢帮助我的大哥。

网友:
怎么修复的也不说,太没意气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了

网友:
BIOS做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