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铬铁焊接芯片,使用芯片变的饱满光滑不带刺

楼主(2012-10-07):
如何用电铬铁焊接芯片,使用芯片变的饱满光滑不带刺,我焊接的焊点就是芯片引脚和主板底上的引脚接口处不饱满和光滑,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网友:
我用的是刀口恒温电铬铁,求好的方法,

网友:
多练习下就行了

网友:
电烙铁要好,补温不足的电烙铁很难焊圆润

网友:
用好锡 或多电源上去锡 好用

网友:
不饱满是焊锡少了,带刺是你烙铁的温度不够

网友:
1温度不到2焊锡质量不好3没有加助焊剂(松香,焊膏)4加温时间太短5烙铁角度或烙铁头不好。就这些

老油条了!说得太对了。
楼主精辟
很全面

网友A:
  以上已经总结出经验了,多多练习吧

网友:
烙铁头要保持干净,每天要加锡保养,要养成好习惯。不然烙铁头太脏不粘锡,自然也不好拉

网友(2014-03-09):
完全同意
就这些,想不出别的了。

网友(2012-10-07):
一般芯片焊接我都是用松香,經濟而已拖得很干淨,那錫一拉就要出來。除了QFN要好一點的BGA油外。

网友:
多多练习吧

网友:
温度应该多少呢

网友:
焊多了就好了!

网友:
温度自己实验下把

网友:
这个是要练习的,不容易。一般过了一周后就会好起来。

网友:
如7#所讲几点,无其他奥秘。

网友:
好锡和铬铁技术……。

网友:
烙铁保养好,配合助焊剂可以很好的焊接芯片

网友:
多多练习焊接 没捷径可走

网友(2014-03-08):
1、焊接芯片时尽量选择低熔点焊锡
2、烙铁的功率40W的尖头为宜
3、选择低烟的助焊剂,在此推荐使用优质松香。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许多半固态助焊剂都有或多或少的酸,长期使用会使烙铁头腐蚀,并且产生的一些氯化铜会使线路板产生漏电
4、良好的焊接技巧也很重要,这点需要多操作

网友(2014-05-12):
焊功是个绝活儿,要多练。

网友:
第一  烙铁要选好的烙铁     第二 烙铁的温度   第三  焊锡膏 或者松香的好坏   第四   个人的手法  总结出来  好像就这些了吧  如有遗漏 还请高手补充

网友:
各种情况都有,最为关键应该是你的焊功没有到位啊,要多多练习焊功。

网友:
大哥只要多练就会好

网友:
多多练习多多练习多多练习

网友:
恒温烙铁使用时不要管多少度,直接调到最高就好了,我一直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多练习,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烙铁的功率40W的尖头带弯最好,主机还是多练习

网友:
白菜白光刀头铬铁加松香就能搞定,

网友:
一般无铅烙铁的温度控制在370度正负10度,这样可以使烙铁头不容易烧坏,烙铁用完后在烙铁头上锡保护。提升烙铁技巧有以下几点:
1. 长时间的练习,通常两周内可以焊得不错
2. 选用合适的工具,如烙铁,烙铁头,解焊机,助焊剂或助焊膏
3. 需总结不同零件的焊接技巧,如电阻 或IC
4. 清洁方面,如果清洁干净,很容易造成零件氧化

网友:
练习吧,自己慢慢找方法,别人说的和你感觉到的不一样,你练好了,再看别人说的,就恍然大悟了。

网友(2014-06-26):
呼呼,路在何方啊………………

网友:
好焊锡丝  好助焊剂  温度适宜
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有毛刺的话  不要刻意去修,那样修一个小时都不会修好
该有毛刺还会有毛刺,这时你要重新加焊锡丝到焊点  然后 先撤烙铁,再撤焊锡丝,动作要快,焊出的焊点就会圆滑明亮,
这个多练就好了,要掌握手感,如果练得多了,焊出来的焊点根本看不出来是后焊的(当然焊完要洗板水伺候)呵呵

网友:
温度无铅的370-380度,有铅的380-390度

网友:
多联系,多看别人怎么用